三星N148 上网本 NM10桥 不显示

楼主(2012-11-29):
接一个三星N148 上网本 NM10桥 待机0.01 开机触发电流0.13 0.15 0.27 0.35 0.42卡住不显示,手摸U 和NM10桥 温度有点点高,换了NM10,故障依旧,求高手帮助
三星

网友:
你这电流应该早亮了 昨天修了一个 是开启3.5V出问题的 电流跑到0.35就亮了哦

网友:
CPU,我修了台三星N220,打内存阻值发现有一个对地,所以就换CPU

网友:
这种问题不好修 我碰到一个 把 NM10 CPU 全换了 也不行呀

网友:
楼主的三星的修好了吗 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
上波波看下读内存了没有。读了 就刷个BIOS吧。!

网友:
先刷下BIOS 试试

网友:
应该要显示了,你把所有配件都接上试试

网友:
上网本亮的时候电流都低 一般应该过1.0吧

网友:
我也遇到一个SONY上网本,电流到0.35,CPU和南桥都重做了一遍,BIOS也刷了,还是一样,郁闷中,不知下一步怎么搞了。

网友:
我也遇到了三得N148,开要电流0.17不显,准备干NM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