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驱动板的ON没发出来,会不会导致暗屏??

楼主(2012-11-29):
显示器驱动板的ON没发出来,会不会导致暗屏??一般都是高压板,或是灯管,还有电容引起的,不知道ON会不会影响屏暗

网友:
那是肯定的啊 ON没有怎么点亮灯管啊

网友A:
on是开关信号,没有就是黑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on是开关信号,没有就是黑屏

黑屏就是无显示吧,不是屏暗,对吗?????就是ON和屏暗没有太大的关系,没有ON就没显示,更没屏暗这一说法,是不是这意思

网友:
没有的话会不显示但不会暗屏

网友:
是的 没ON不会暗屏,应该黑屏。。。

网友B:
这里说的ON应该是屏供电的开启信号,还有一个ON是灯管开启信号,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网友:
看是哪里的ON要是高压的就会暗屏

网友C:
你说的屏暗是不是指能隐隐约约看到一点显示的字符??
这样就是高压条没有工作造成的呀,有些屏无背光也能看到一点字符的。无ON肯定不开启背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说的ON应该是屏供电的开启信号,还有一个ON是灯管开启信号,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有两个ON吗,我就知道高压板上得ON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屏暗是不是指能隐隐约约看到一点显示的字符??
这样就是高压条没有工作造成的呀,有些屏无背光也能 ...

就是能隐隐约约看到显示的东西,驱动板上有两组ON吗,我说的是高压板上得ON,我就知道这一种

网友:
显示器中到底有几个ON啊。。。。。。。。。。。。。。。。。。

网友:
要看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触发了,屏暗与亮是DIM亮度控制信号的问题

网友:
能隐隐约约看到显示的东西就说明背光没工作,如果没on的话,高压板直接就无法工作,当然点不亮灯管了。

网友:
那这个开启高压的ON是什么控制的啊?比如集成或者是独立各是由谁开启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