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A100 945G掉电

楼主(2012-11-29):
东芝A100开机后大约一分钟就掉电,裸板一样!!在网上看到有很多差不多这种故障的,有可能是通病。有那位修好过吗?

网友:
是NEC的的那个个问题吧 你换一下试试看

网友A:
掉电后 还有3V 5V 吗

网友:
楼主没说清楚,电压信号方面有没有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掉电后 还有3V 5V 吗

掉电后。3V  5V正常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无解

网友:
你把 3V 5V的 电容换掉试试看 应该会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