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一下这两个MOS管能代换吗

楼主(2012-11-29):
4828和FDS6986S,看GDS定义好像一样吧,不敢确定,大家再帮忙看一下

网友:
最好找一样的,,电阻值不同功耗不一样,换上容易坏

网友:
实在没有的话,先换上试一试,看问题不,又不会烧元器件的,定义叫差不多,一般都可代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