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mini 100卡在G3处

楼主(2012-11-29):
请教各位,晚上收台HP MINI 100的本本,10寸,带3G模块的。里面有张SIM卡。开机时,显示G3 (引领3G生活)处,就不动了,右下角有F9 F10按键提示,按了这些功能键,无反应。拆机,取下SIM卡  硬盘,开机,一样的结果。不晓得是什么缘故,请教各位高手,谢谢了。

网友:
键盘取下了没有,有可能是按键短路,还有就是USB接口供电短路(think pad 机子就是这样卡LOGO)

网友:
键盘只取了一下,又上回去了,我试一下,谢谢啊

网友:
先去外设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