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F7 1.5KW变频器开机无显示,主回路指示灯亮的维修

楼主(2012-11-29):
这是去年8月份的维修一例,也是编辑成了文档,现在和大家分享,共同学习
         安川F7   1.5KW变频器开机无显示,主回路指示灯亮
       型号:F7B41P5
       故障现象:开机无显示,主回路指示灯亮
拆开机器测量主主回路保险完好,证明模块后级IGBT基本正常,测量低压开关电源回路保险已断,
故重点检查开关电源电路,目测没有发现明显烧毁痕迹,测量开关管K2225没有异常,
以为只是浪涌电压损坏保险,因手头没有相同规格的保险,于是用一根很细的铜丝代替了保险(愚蠢之举,原保险为1A,普通的铜丝一根可达5A),开机只听到“嘭”的一声,玩完了,拆开再测量,K2225和其它的保险电阻全部损坏,观察发现K2225与地之间的两个2R0(2Ω)、柵极与3844(电源管理芯片)之间的22Ω、3844第三脚与地之间的1KΩ电阻烧毁,另外还有因保险电流过大的原因没能起到保护作用,而把四层电路板中间第二层的线路烧毁了,得不偿失啊,根据线路排查确定是地线(开关电源输出负极),所以用飞线连接,
接下来就是更换所有损坏的元件,包括K2225、2R0贴片电阻2只、22R0一只、1KΩ电阻一只、UC3844(原机型号是13844,前面的1摩托罗拉公司的意思,用3844代换即可)、保险,
换好又重新检测了一下模块,发现6只整流二极管中有一只已经击穿,看起来这才是开关电源损坏的真正原因(直流中过来了交流成分),冷静思考后决定用2只10A  1000V的二极管代换击穿的一相整流电路,具体的处理方法就是把三相整流桥中有二极管击穿的V相连接三相交流电的引脚剪断悬空,然后通过这两只二极管连接V相,
连接好后做好绝缘工作,装好外壳,
手动接通正转运行触点,调整频率电位器,有频率显示了,测量输出的UVW三相电压平衡,于是给变频器接上负载(用3只100W的灯泡接成星形接法),调节电位器,输出三相电压正常,灯泡交替闪亮,
至此变频器基本正常,手头没有电机,只能上机实验,工作一天,一切正常,接下来就看二极管在没有散热片的情况下能用多久。
        经过几个月的测试,没有出现故障,(距今天11月29号已经1年零3个月了,一直正常使用中)所以花小钱办大事,如果换模块的话要300元,这个模块是7单元一体的,
因两只二极管换了就太可惜了,两个二极管只花了5元。

网友:
运气确实挺不错的二次没有造成模块损坏加重

网友A:
这样都能修好,配服配服 !
只是保险丝会断一定有短路现象,要换也要换同规格的保险丝 !

补充一下,这一台新的要价应该要好几千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都能修好,配服配服 !
只是保险丝会断一定有短路现象,要换也要换同规格的保险丝 !

嗯!因为这个保险是开关电源的保险,而查开关电源无异常,所以以为是浪涌电压把保险烧了,没有想到是整流桥的二极管烧了一个,当时查完开关电源后也只测量了模块的逆变部分,没有异常就上电了,
这个新的3千多

网友:
开关电源损坏的原因不应该是三相整流桥中二极管损坏,楼组说这个二级管击穿,那么可以肯定这个变频器在三相电源上时会由于短路炸机。
即使有交流进入直流总线,也不可能形成有效的交流电压,1.5的直流总线滤波电容多大,楼组算下,交流电抗多大,要在直流总线上形成能让开关电源损坏的交流电压成分需要多大的交流电流,这个交流电流早把三相整流桥炸飞了去了。
原上电时直流总线指示灯亮,就足以证明整流桥不会击穿,只会开路导致带不上负载或报输入缺相故障。估计原故障就是开关电源故障。而那个二极管就是你搞短路造成的
楼主图文并茂,赞一个!

网友B:
以这个图做下分析,现在假设二极管D6击穿了,D5在电路中的就相当于防直流电源接反的保护二极管,所以D6击穿对整流电路没有任何影响,就是功率不足了,三相380V整流变成了两相380V整流了,但是这对于后面的开关电源电路是绝对不允许的,正玄波上波形的时候P1是500多V,下波形的时候P1对地相当于只有500V—380V了,才100多V,在P1点上一秒钟有50次的电压大波动,开关电源怎么能受得了,所以再次烧保险,开关管二次上电就损坏了!

网友:
很给力  楼主的能力很强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以这个图做下分析,现在假设二极管D6击穿了,D5在电路中的就相当于防直流电源接反的保护二极管,所以D6 ...

我认为方斗山的分析是正确的。
D6击穿后,D5是不能充当防反接作用的。原因是电流是走捷径的,D6短路,电流不会再流经D5,而是经D2或D4直接构成回路,结果应如方斗山所说熔断主回路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认为方斗山的分析是正确的。
D6击穿后,D5是不能充当防反接作用的。原因是电流是走捷径的,D6短路,电 ...

刚刚用废模块试了一下,D6击穿会导致主回路短路,事隔一年多了,也忘了主回路指示灯亮的时候是刚开始还是二次上电后,当时测量开关电源所有原件均无异常,也没有短路情况,也没有限流电阻烧毁的情况,现在真是没办法分析了

网友:
群英会呀
宇光大师
方大师
956大师
都来了
期待956大师的更多精彩帖子

网友:
看了楼主维修变频器的好几个帖子,实在是精彩啊!
因为楼主的帖子,突然很有兴趣想了解一下变频器的工作原理了,虽然自己除了笔记本没修过其他设备。
请问,可以在哪里下载到变频器的图纸?
谢谢楼主指点!

网友:
看来工业用途中,变频器着实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东东啊,修理这个,强电弱电数电都得懂一些啊~

网友:
故障原因是不能牵强附会,相当然的。

网友:
硬盘修复软件/察看坏道:Victoria v4.46b 汉化绿色版 BY 黯然的泪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