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灵AM2主板一块哑巴修复

楼主(2012-11-29):
这次就没图片了呵呵,很简单的故障声卡不出声,芯片为ALC861,测12V转5V三极管正常,2.5V供电也正常,找了下料板无ALC861芯片,找到个ALC662,直接安装,测试OK,可以代换,没更换40脚电阻,音质完美,求分转正

网友:
ALC662可以代用ALC861,真没试过,谢楼主分享!顶!

网友:
你没测试过mic吧,有些代换了声音是出了正常了,但mic那路不正常的。。。

网友:
这样都行,呵呵,有的客户能出声音就行

网友:
没有试过,这次记住下次好代换啊

网友:
呵呵  麻烦问下 加独立声卡 有声音吗

网友:
楼主直接查电压的啊!其它的信号都不用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