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开机花屏,现在是开机闪个3 4下,就关机

楼主(2012-11-29):
具体情况是这样的,之前客户拿来的时候,是开机上半屏幕花一下,就关了。接主机也是正常、
然后拆开,再装,没做其他,再装,现在的情况是,显示器通电,闪3、4下,就关了。这个闪是,屏幕出现了无信号的那个提示,但是只有那个提示的边框,没有无信号三个字。
闪屏呢,是全部通电的那种亮,但是不是白色,是黑色通电的那种,好比是,棕色?
现在更奇怪的情况出现了,VGA插主机,通电,主机就关机。VGA大电流了?
然后拔掉VGA,开主机,键盘灯狂闪,闪一会,正常开机。
求助。

网友:
电源板上的大电容爆了,拆开换上!

网友:
高压板有问题,驱动程序有问题。

网友:
用万用表测量一下液晶电源板上电容~电阻~开关管~等等对地阻值!祝你修好!

网友:
            提示的边框,没有无信号三个字,估计你在拆屏的时候,一字lsd翘到了液晶排线啊!

网友:
拆装的时候小心点,人为的故障最不好修了,没规律

网友:
要么有电容鼓包了,要么电压不对。如果花屏的话,要么把屏线两头金属擦一下,要么直接换屏线。

网友:
电压不对的话,那就电源部分的问题了。

网友:
学习学习  加大下自己经验

网友:
在实践中.........

网友:
驱动板   坏了   造成的电流过大  插VGA保护了

网友:
驱动板  坏了造成的

网友:
重点查电源板和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