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DR3显存钢网有很多种嘛?

楼主(2012-11-29):
今天买了一个GDDR3的显存钢网,刚开始用来搞三星的显存还没发现问题。

最后搞到一个现代的显存的时候就晕了,大小不一样。

淘宝搜的时候看到有2种,我买的是下面这种(还有一种是中间是空的,直接可以看穿对面)

最后搞到一个现代显存的时候,就是中间这个地方,钢网窄了,显存放不进去。晕。

网友:
一共看到有2种卖的

我买的是第一种,中间不是空心的。三星和奇梦达的都可以用,就是现代的用不了,现代显存中间很宽,钢网中间那个很窄,套都套不进去,我倒。

是不是应该买第2种呢

网友:
就这么几颗珠子,自己摆就是了,还用网,如果是批量的,你这种网也不适合快速生产使用

完全同意

网友:
136颗啊,不是几颗的事

网友:
显存一般都是一个一个植上去的,很少用钢网了。

网友:
一个一个怎么植啊,太多了

网友:
那以前没网就不做桥了啊    965的北桥都摆过

网友:
一颗一颗的也很快的!先倒些锡珠在去排好就行了!

网友:
自己摆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的水货吧,我用植珠台的钢网就都可以,中间是凹进去的。

我的也是凹进去的,是在基地的淘宝店买的呀,不会是水货吧- -

网友:
还没有试过一颗颗放上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