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块主板不通电了,求解

楼主(2012-11-29):
主板在开机的时候掉到CPU附近一个小螺丝,打火了,后来就不触发了,CPU 供电场管和电容等全部接地,这个现象是哪里坏了,各位大侠给个解决办法吧!

网友:
上管有坏的吧

网友:
插诊断卡,,肯定是触发电源保护,,,,,,,,CPU供电短路

网友:
都不坏呀,连电容都接地了,全部接地,不触发了

网友:
是的  CPU供电短路,诊断卡没用呀  不触发了

网友:
你这也太坑了     慢慢查  看是不是12v对地了

网友:
上下管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你把4P的插头拔了通电看看 应该是CPU供电烧了

网友:
CPU供电电路应该有短路了,

网友:
12V对地短路了,怎么弄呀

网友:
一个上管击穿了,换上了  但是不跑码

网友:
你CPU有没有换了,可能CPU也挂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试试CPU

网友:
不跑码,CPU应该没事吧,怎么知道CPU 是好是坏呀

网友:
场馆都下了吧!应该场馆击穿了吧!

网友:
元芳CPU电容对地了把CPU拆了看下还短不嘛 还短就烧鸡撒

网友:
能开机了那有没有复位啊,再量下电压了,

网友:
CPU供电 短路了  MOS 测试下 应该是

网友:
弄好了没楼主

网友:
没有  下午没弄好  ,现在不在店里,哎 今晚在论坛多看些资料,明天争取把它解决,也谢谢各位朋友的解答,

网友:
不插 cpu供电的12V试试能不能开机?不能的话,估计别修了

网友:
现在是可以触发,但是复位灯常亮, 时钟芯片旁边的103小电阻无电压,不知道是不是时钟芯片坏了,造成的复位灯常亮

网友:
多半是主供电烧了,运气差一点北桥一起去了

网友:
谢谢各位兄弟了,我准备放弃了,太累了 伤脑子,像我这样的新手,哎 难呀……全板无复位,场管S极电压1.3V稍微低了点,不知道是啥原因。纠结 郁闷,

网友:
场管短路了,这么小的问题

网友:
主板已经短路咯。慢慢修咯LZ

网友:
看看CPUPWM芯片坏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