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428不开机

楼主(2012-11-29):
商家拿来一台机器,R428进水两个月了,在陕西修过,没有修好。机主是四川人,所以回来就拿回来修了。废话不多说,如题
电池一取,上可调电源,电流,0.25这机子,没有跳变,修本本的同仁都知道,CPU电压都没得,好拆机。拆的时候看得到,有些螺丝都没有装,就几个螺丝,机器拆开了,当时晕倒了。南桥 EC  内存供电都焊过。如图,

量了一下电感,1.05V   1.5 V    1.25V  3.3 V  5.0V  0.9V 都有,果真没有CPU CORE
没话说,看VRM的工作条件。

26,,,5V供电,34的开启38  36 40  1   8  39 22  29 没什么问题呀,难道是51620坏了,上网发一个,第二天回来,把我笑 死了,还是一样的哈哈哈...........
不可能呀,接着看VRM这一块,好像发现了一点问题,32脚的DPRSLPVR为0.5V不对呀,因为我也不知道是多少V但是0.6-0.7不高,也不是低电平,(要不就是1V左右,要不就是低电平了),追了一下这个信号,到SB了,刚好SB别人焊过是不是没有焊好哟!

果断取一下重植球,结果哎.......还是一样的,郁闷中,上个厕所回来,没事就在网上看看了,关于R428的帖子了,帖子上没有看出所以然后,但也有惊人的发现。因为我那个板子和别人上传的图片上,少好6个是阻,哈哈,这里就不上传图了,因主我没有照。位置就是图1那里有个S/B那个地方。晕呀,没有点位图也不知道那几个电阻是多大的,中好又把SB取下来,以南桥的点对着图纸找了!换了一半天,都是10K的,把电阻装上,南桥装上,期待呀!!!!!结果,电流0.7几,还是没开机,但CPU电压肯定是出来了的,又查供电,打二极体,没有收获,对着整找图看了一半天,也没看出问题呀,这时机子都在这里两天了,商家又在打电话问了,烦人。
陷于绝境,想给他装起来不整了,想了想,不整别人还说我们家没有以人呢,死撑了还能怎么办,打开图纸把内存一个脚一个脚的量,我是从左边开始,量和都要睡着了,嘿,,,好像问题发现在,内存30脚,没有MCH3_DDR_RST#电压!!!!眼睛一亮,(因为PCI _RST    CERSM_RST都出来了)

问题找到了就好说了呀,要想有MCH3_DDR_RST#,首先就得知道,R1035和北桥是不通的,然后再就是VRM3DDR_PWRGD了,结果R1035是正常。那就是R1036 ,了  找好久把R1036找到,R1036上在0BV...
追信号,由U502第6脚发出,可是我量了U502第6PIN.到R1036上面是通的呀,难到是U502有问题,仔细想了一下,也不可能呀,因为内存电压,1.5   0.75都出来了呀!

唯一的解释就是R557  R1037有问题,二极体,100K  43.2K没得问题呀,往前一跑,5.0V都没得,结果是R557的另一边,PCB过孔没通,

飞线VRM3DDR_PWRGD是出来了,但是MCH3_DDR_RST#还是0V,晕呀,真想把板子扔出去呢,。。。。。
冷静一下,看一上它的时序,到现在为止,板子没有,cpu1_pwrgdcpu,没有MCH3_DDR_RST#,可以量到的就这些了,从图上看,
要想得到 cpu1_pwrgdcpu 就得有KBC3_PWRGD和,vrm3_cpu_pwrgd这两个信号,实测,这两个信号,3.3V好好的,晕,还要做一次南桥?

能怎么机呢,再做南桥了,这次我聪明了,我换一个新的一上,都没什么感觉了,不再像前几次那么期待了!结果电流跑到1.2几前面还跳了几次,MD,难道开机了!不相信,静了一下,量了一下,CPURST,漂亮的1.5V出来了,再量一下,内存的RST,1.5V也对了,真的开机了吗?接个USB键盘,灯亮了,还是不相信,接外显,OK,再接内显,漂亮的SAMSUSN  LOGO出来了,此机维修到些结束的!

若有没说对的,欢迎拍砖!

网友:
似懂非懂

网友:
好多地方看了都难以理解啊!

网友:
收到两个PG后,SB先发出CPUPWRGD的,再后才发出两个RST。

网友:
现在这些人的水平越来越好了 佩服

网友:
似懂非懂。楼主是四川哪里的。我也是四川的

网友:
专业的分析啊  什么时候到楼主 我就可以了  还要努力

网友:
南桥坏了啊,一般我判定是桥问题先在炉子上加热一下没有改善就直接拆了换新的。。。

网友:
这可不仅仅是南桥坏啦。还有掉件和板子穿孔。楼主真是高手啊,时序为王啊。

网友:
楼主的语言表达能力实在太差。

网友:
看的有点头晕·····

网友:
没看太明白   不过楼主写这么多话   还是辛苦了

网友:
水平有限,好多地方看的迷迷糊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