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s电池coms跳线对短

楼主(2012-11-29):
一块精英的主板COMS电池(正极)和COMS跳线(第一针)连一块了,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不好意思,弄错了,是CMOS电池和CMOS跳线

网友:
貌似没问题吧,如果COMS电池有电压,跳冒上应该就它相应的电压吧,只是第三脚为0V,这不是正常的吗?

网友:
应该正常。BAT就是为跳线的第一脚供电然后通过跳线给第二脚供电给南桥的cmos随机存储器供电,而第三脚就是通过电阻接地。。。小菜鸟一名答错别怪

网友A:
这个我知道,我查了好多CMOS的供电电路,CMOS电池都经过二极管和电阻连到CMOS跳线,没有直连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知道,我查了好多CMOS的供电电路,CMOS电池都经过二极管和电阻连到CMOS跳线,没有直连的

那你查过有没有连接三端稳压二极管。或者三极管啊?不是接二极管就是接前面说的那连个。如果都没有怀疑有东西短路,查查cmos jbat电路的那些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查过有没有连接三端稳压二极管。或者三极管啊?不是接二极管就是接前面说的那连个。如果都没有怀疑有 ...

现在就是测不到有连接CMOS跳线的二极管或三极管。我怀疑是不是这块主板的CMOS电路就是这样设计的。 主板型号:ECS精英A780GM-A(V1.1)

网友:
那个套帽

网友:
电阻  电容啊  打过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