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修好的惠普C510.谢谢各位老师。

楼主(2012-11-30):
从基地回家已经几天了,感谢月饼老师,啊林老师还有刘老师的指导。
拿到机器,顾客说开不了机。插上稳压电源电流0.17A。有点偏大,拆了下来,发现3,5V待机芯片(TPS51125)好烫。
就换了一个试,换了电流就0.02A了。本以为好了,可是还是不触发。没办法,只好照着在基地学习的干了。
打开图纸

把全部TPS51125都打了阻值,发现VREG3竟然对地短路了。难道是芯片短路。没有办法,又把芯片拆下来测量,还是短路,因为是线性供电,去了好多地方,所以我决定用烧机法。发现EC有异常。更换EC,再测量没有短路。装上电源芯片3,5V顺利产生。触发亮机了。这是我第一次修好的板。谢谢各位老师的教导,谢谢迅维。以后还要更努力的学习。

TPS51125待机芯片3V线性电压短路,大多是由EC引起的。直接摘掉EC带3V线性电压对地值就能找到故障
楼主,下次发贴的时候,把机子的型号说一下...

网友:
楼主努力。你行的 第一次修好是会激动下的哈哈

网友:
思路很好。但是用烧鸡法 有些偷懒。 但是非常实用哈。新手还是多跑跑分析下电路

网友:
感谢楼主相信我又所领悟啦

网友:
怎么个烧鸡法,我是新手

网友A:
非常羡慕你可以自己维修啦,但是用烧鸡打法感觉过不啦我自己关,我喜欢一步一步的找这才有成就感

网友:
个人觉得烧鸡法  还是很有效果的

我也是这么想的快
非常赞同。
非常赞同。

网友B:
线性短路基本是EC坏

网友:
那个叫酱油拌饭的人家不是说了机子型号,脑残呀

网友:
这个点是不是加个3。3发电压来烧啊

网友:
就是ec坏了,顶楼主。

网友:
这种问题我也经常遇到,芯片发烫一般不是芯片坏。一般是他的线性电压短路了。

网友:
第一次修就搞的这么好!不错!

网友:
楼主!加油继续努力!!

网友:
基地学完之后就是强大  有机会我也得去学习下

网友:
基地学出来的都能独立维修了

网友:
好思维百米到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羡慕你可以自己维修啦,但是用烧鸡打法感觉过不啦我自己关,我喜欢一步一步的找这才有成就感

3V线性同时去了几十个地方,不可能一个一个慢慢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线性短路基本是EC坏

哦,原来是这样,谢谢教导。

网友:
3V线性同时去了几十个地方,不可能一个一个慢慢找吧?

网友:
有些东西好难玩,玩死人~!

网友A:
请教一下EC是什么? 线性供电又是什么呢?

网友:
楼主方法是正确的,但是经验也很重要

网友:
短路我觉得还是烧鸡大法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EC是什么? 线性供电又是什么呢?

EC就是主板的IO,线性是经过电源管理芯片直接产生的电压。

网友:
说实话   ,这种情况常遇见。3V线性供电短路   ,ec基本上挂了。

网友:
明年我也去基地学习,谢谢分享!

网友:
纯短路,烧是最快的, 电压用1v就可以能烧出来.

网友:
烧鸡怎么烧啊  谁有空指导我下 我QQ649630646

网友:
TPS51125是不是电源管理芯片啊?? 也就是线性?

网友:
对啊。TPS51125产生的VERG3和5就是线性电压。

网友:
思路很好。用烧鸡法非常实用

网友:
修好了就行了哦!!!!!!!!!!!!!!!

网友:
第一次独立修好机子都是很兴奋的,以后逐渐就麻木了

网友:
也是个高手了

网友:
烧机果然直观,赞楼主一个

网友:
迅维基地出来的就是不同呀~~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