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 1TB 过保 VICTORIA扫描出11个错误

楼主(2012-11-30):
有一个1TB 的硬盘,故障就是有时候反映特别的慢,伴随的是燥音特别的大,类似磁头敲盘一样,平时使用也没什么事,据说之前是做监控HD用的,请问一下大家“错误X”是物理坏道还是什么,重映射能否修复?还有就是那11个错误X都在结尾那一段,可不可把那一段切去?怎么切啊?多少高手解答,感激不尽。

网友:
原来错误X就是物理坏道,无法修复的,幸好我用MHDD的HPA切了后面的容量,不知能扛多久

网友:
请问用MHDD怎么切?我只会PM切。求指教MHDD

网友:
直接评比呗

网友:
用fbdisk进行切。。。会把可用磁盘最大化。。。。在dos 下运行。。。一般用u盘做过引导的里面都有这个功能。。,。其坏道是自动屏蔽的不用手动方便很多

网友:
属于正常范围 出现红色 拿去保修就是

网友:
关键是我的已经不在保修

网友:
过保了只能自己动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