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P开机左上角就出现一把锁

楼主(2012-11-30):
IBM T42P开机左上角就出现一把锁,机子卡住后强行关机再开机就出现这种情况,在小锁后面输入admin后,有几次能进入,但现在就没用了,无论怎样都进不了,求助各位师傅!谢谢!

网友:
安全芯片的问题吧,IBM的机子几乎都有安全芯片,刷刷试试

网友A:
IBM有一个安全芯片的。是24RF开头八脚的。换一个就行了。

网友:
就是跟彩电上的存储器一样?空白的装上去行不?24RF08

网友:
什么形状的锁?好像有两三种。

网友B:
左上角有个电池形状然后边上一把锁,输入两次密码,若错就会出现一只手形,怎么按都没用,只能按关机键关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BM有一个安全芯片的。是24RF开头八脚的。换一个就行了。

就是跟彩电上的存储器一样?空白的装上去行不?24RF08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左上角有个电池形状然后边上一把锁,输入两次密码,若错就会出现一只手形,怎么按都没用,只能按关机键关 ...

那可能是硬盘密码,你把硬盘拿下来,换一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跟彩电上的存储器一样?空白的装上去行不?24RF08

不行的。要从IBM料板上找一个换

网友:
有可能是硬盘密码有可能是BIOS密码

网友:
谢谢楼上的几位师傅!已证实是硬盘锁,换了个硬盘就能开机了,这硬盘锁该怎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