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打印机冒烟,大家帮帮忙

楼主(2012-11-30):
三星ML-4500,定影冒烟仍继续加热怎么办?
开机预热灯管一直亮,接着打印测试页,尚未入纸定影组件一端开始冒烟了,可灯管不灭继续加热。断电拆开定影组件,接线的一端铝辊外的塑料环开始融化,不过勉强能用。

1 热敏电阻:冒烟后迅速拔开热敏电阻插头测量电阻,可以达到460欧姆左右,随后随温度降低电阻增至几千欧,这算不算正常?我断开热敏电阻,代以110欧电阻,开机1秒自动停机,估计主板以为过热了。
2 热动开关:此开关反应也有些迟钝,按理塑料都烧化了,温度应该足够高,可它不断电。换了一个130度类似热动开关,还是不会自动断,难道我买了个坏的?
3 主板:这个没检查,不太明白。

各位帮忙分析下,大概是哪里的原因?

网友:
热敏保险有问题,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