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qpl-am U无电压,内存供电只有1.5V,不知道是先往哪下手。

楼主(2012-11-30):
今天接到一块华硕p5qpl-am的主板,测了下,U这边无电压,内存供电只有1.5V,不知道是先往哪里下手。求大神....帮帮忙。

网友:
在线坐等

网友:
内存电压低了,正常1.8V,先修内存

网友:
内存电压1.5V正常,要上内存才能有1.8V,
先清BIOS看,再换CPU看,不行只能修CPU供电电路。

网友:
我也记得有款华硕板不上内存就是1.5.,,你还是先看别的吧,要不是就上内存测下

网友:
上了内存了 只有1.5V U也换了几个了,只是想知道先修哪先,是不是先要等内存电压满足U才能上电。

网友:
内存供电先修出来在说

网友:
内存供电正常,按供电产生时序来。检修桥供电——总线供电——CPU供电。

网友:
内存供电1.5V是好的   修出来CPU供电就行啦

网友:
先修CPU供电吧!先看场馆G级有没有电压  如果全没有那就可以肯定是电源IC的问题了    IC的工作条件   VCC-EN-BOOT-PG   如果这些正常的话只能换电源IC了   如果换了没用只能一步一步的来了。

网友:
问下U供电芯片BD-BD AP-BD两组,要不要全换啊,好像我只换了BD-BD还是一样全没电压。

网友:
先修CPU供电

网友:
内存供电是正常的 把CPU供电整出来就OK了

网友:
在换另外一个看看,实在不行就查外围电路喽!祝你好运

网友:
BD-BD这种芯片你有没有接触好啊,这种芯片不好焊啊

网友:
桥供电有没有啊,有就看总线供电,有的话,多数是CPU供电这个出问题了,看电源管理芯片的三个工作条件满足不!!

网友:
桥有供电,不知道BD-BD和AP-BD,可以用什么芯片代换...

网友:
先修内存 有一些板子 内存供电 不正常 CPU也不出电压

网友:
大师们说内存这块是正常滴,明天去查查U那边。今天太忙没时间看那板了,把时间推到明天了。

网友:
把AP-BD旁的一个43T的二极管拆掉
你的CPU供电和复位就会正常。

网友:
谢了,嘿嘿。正没头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