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CG-61212T 开机白屏

楼主(2012-11-30):
客户一索尼本本  来的时候开机白屏  屏是全白的  以为屏坏  换屏故障依旧  外接不亮 考虑是不是屏线   可是外接不亮啊   电流 应该正常  0.23-0.65 -1.3-1.5 --1.3 -1.8-2.2-2.4 -  但是就是不亮     大家见过这故障吗

网友:
搞下显卡先吧

网友A(2013-01-08):
我这个电流跑到1.8左右不良亮,这款显卡爱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电流跑到1.8左右不良亮,这款显卡爱坏吗?

谢谢   么搞定 人家拿走了   呵呵

网友:
你拿什么问题啊?我这个是CPU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