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帮我查下ABY9A这是三极管还是场管吗.

楼主(2012-11-30):
SL500笔记本屏升压电路里的.找不到图纸.也不知道是什么管.测三个脚都是无穷大.可查不到资料不敢代换

网友:
这种应该是带阻三极管吧,也就是数字三极管,本身带几十K欧电阻的,用二极档是测不出来的

网友(2015-11-13):
都看不到图片不好给你分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