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Y470装系统后蓝屏:0X000000124

楼主(2012-11-30):
新买的Y470装系统后用一会就蓝屏,驱动都是最新,系统换了两个了,不知道到底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
论坛里搜到一个类似的帖子,说加焊显卡好了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5115

网友:
有没有换过内存噢,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系统都是装的64位的,显卡驱动是用驱动精灵装的,官网的装不上,郁闷中,新买的啊!联想也出这样的问题,下午看发货方会不会换机器。

网友A:
联想的好办,你先去官网查下机器序列。  当地做保也方便

网友:
改下硬盘模式 试下

不可能是模式问题

网友:
不是新买吗??找今后啊

网友:
换硬盘模式试下看看

网友:
进bios改一下硬盘模式。。。也有可能是bios程序问题。。。。要维修站提供bios 在dos 运行下刷bios

网友:
把硬盘模式改为IDE模式试试

不可能是模式问题

网友:
内存问题也会引起蓝屏

网友:
硬盘模式改为IDE

网友:
换内存 换硬盘系统用xp的装一下 试试 还蓝屏 直接去售后吧

网友:
新机器怎么会出问题,该硬盘模式

网友:
装在W7还是XP 啊   改硬盘模式没

网友:
应该不是硬盘模式的问题,如果是硬盘模式蓝屏代码多数是0X0000007B,是不定时的蓝屏,并不是开机进系统蓝屏,有时候几分钟有时候两小时。

网友:
用纯净系统吧,驱动用官方的试下。

网友:
这个是保修的为何还要自己修呢

网友:
用光盘setup安装,网上买的机器不能用GHOST安装,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系统没装好吧??如果是硬件问题直接找售后

网友B:
是显卡问题,都碰到三台一样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显卡问题,都碰到三台一样的问题了,

我也估计是显卡问题,这台还是2G的显卡AMD,但是这显卡很坑爹,昨天用GPZ检测了一下才32bit,鲁大师跑分才50多分,集显都跑的20多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想的好办,你先去官网查下机器序列。  当地做保也方便

新机器都还没用不想就进服务站

网友:
现在的机器内存特容易出问题,新机器最好拿去服务站确定问题。别啥动

网友:
把硬盘模式改为IDE模式试试

网友:
刚买的机器,显卡出问题的机率就应该不高呀,应该是软方面的问题

网友:
换个WIN7试试看

网友:
在 bios 里面 把 接口改一下 试试

网友:
新机器。找售后去,自已修太麻烦了。

网友:
老大,双显卡的笔记本很喜欢这样的,驱动还是老老这实官网上下吧,驱动精灵、驱动人生这些都不管用了。

网友:
你这个是CPU问题,你不信你就换个CPU你就知道,换了就OK了,你可以试试。

网友:
新机器应该是软故障的面大吧,是不是驱动的问题啊

网友:
楼主是同道没打开啊

网友:
我觉得应该改硬盘模式。

网友:
装个安装版的系统试试

网友:
是不是加了根内存的,如果是就只用原装的试试。还是不行就换根内存试试

网友:
换了台机器,同样的系统,同样的驱动,不是硬盘模式,不是驱动问题,不是系统问题,换了机器OK,个人觉得试试硬件的问题可能性很大。

网友:
从装系统时不要打任何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