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液晶白屏故障

楼主(2012-11-30):
现在只有5伏屏供电,没有13伏,高手帮忙看看那儿的问题

网友:
高压板的13V出来没有

网友:
电源板上有12V么

网友:
13V短路了把,看高压板,对了没13V怎么可能是白屏

网友:
查12V供电电路

网友:
屏电路难修,求高手指点!

网友:
芯片换了吗,电压如果没升起来的话,看看升压电容,升压二极管,另外,看看是否起振,,5V升13V肯定要波形的,加外。楼主有PDF,查芯片的工作条件啊!

网友:
现在就是没有13伏电压,蕊片换过了,故障一样,没有PDF只有论坛里的一张图,

网友:
先加焊一下屏显IC,再判断IC好坏,有的话直接代换看看,估计IC损坏了

网友:
屏有5V供电。没有2次升压12V.这是二次升压芯片的问题。不过芯片型号不记得是什么了? 就在2次升压二极管旁边一个小四边行多脚芯片。

网友:
PWM没工作 哪来的自举升压 哪来的13V  先查工作条件吧

网友:
看屏保险电阻

网友:
保险什么的都没事,AAT1168蕊片换过了,升压管附近没有升压蕊片,屏电路图片发了,大家可以大体看一下电路的

网友:
还没动过屏上面的电路呢,有神秘的地方吗

网友:
我有一篇帖子也是修复白屏的(改板修复)你可以看下。也许对你有帮助。

网友:
都有可能的吧。

网友:
屏电路难修  学习中

网友:
一般是供电问题

网友:
在开机通电的瞬间,测量有没有2次电压的各个电压,如果其中一个有电压升起来了,然后就跌下去,就证明已经起振,其中一路有短路,如果什么电压反应都没有就是没起振,那就要看IC、电源管、变压线圈以及IC附近有没有短路漏电等。有很多屏是吹焊一下升压IC这一片就正常工作了!

网友:
升压IC以及周围这一片

网友:
换驱动板试了没啊 , 有些驱动板问题升压也不回来......

网友:
显示器正在看

网友:
换换L201电感试试

网友:
驱动板没事,我换屏试了,现象那块屏放一边了,修不住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