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宝 电池开机时序 怎么分析? 急

楼主(2012-11-30):
仁宝 电池开机时序 怎么分析? 急

如切图: VS在电池待机时到底是有还是没有

网友:
东芝M100 的板子  单适配器开机OK 单电池开机 电源灯闪一下灭   两个都接上  有时不触发  即时触发正常 开机后断开外接电源  立即断电 电池无法正常 供电  电池已确认是好的  请问仁宝主板在 电池模式下时序是如何 可有前辈指教?

网友:
VS在电池模式下没电,PQ1隔离着51ON#连接着开关,按了下开关两个电阻分压后导通PQ1就产生VS

网友:
检查下电池放电场管吧

网友:
能正常充电吧?电池接口那有两个信号进EC的正常吧?

网友:
如果VS在电池模式下,按开关后如果没电的话,温控电路的供电来自VS,

网友:
电池供电时。电压通过PR167,PR168两个电阻并联34欧产生VS电压

网友:
东芝   ,有大电容没有  ?以前修到过      这宗情况    换大电容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