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hdd找不到硬盘

楼主(2012-11-30):
求助!用光驱引导进入MHDD,进入界面后只认光驱!没有硬盘!我已设置过主从盘!两个硬盘都是IDE接口!跪求解决办法!

网友:
把硬盘拆下来,挂在别的机子是试试。

网友:
看看硬盘有没有问题,换换数据线。

网友:
进bios看看是不是有硬盘。没有则要重新设置看看

网友(2013-03-09):
跳线跳一下  就OK了

网友:
看看跳线有没有搞错  还有就是ACIH模式改成IDE模式

网友:
改硬盘模式 正解

网友:
换线  跳线   或者换个别的机器挂一下  看看 如果还没有 你直接换硬盘把

网友:
换个别的机器挂一下 ,换一个接试试!

网友(2013-04-09):
500的有点大,是不是软件 不认呀,

网友:
进BIOS看看能认硬盘吗 能认的话一个一个挂盘  然后再进MHdd
看看

网友:
我今天挂了一块在华硕M4N78 SE 的SATA4 不行,挂在SATA1就行了

网友:
挂其他电脑上

网友:
进BIOS看看硬盘在不

网友:
有没有用啊,我试试看

网友(2013-07-06):
改BIOSS的硬盘模式是正解

网友(2013-10-06):
建议以上方法都试一下

网友:
进BIOS设置一下就好了

网友:
你的光驱和硬盘是接一根IDE线上的吗 ?一:如果是 那么首先你把光驱拆掉IDE线单节硬盘看电脑能识别否 能表示硬盘没问题 不能表示硬盘或IDE线(有些数据线质量不好只能接一个IDE设备)应该存在问题  二:以上都检查没问题的话就要检查一下光驱和硬盘跳线的主从关系了 一般情况下都是光驱设主 硬盘为副 希望楼主胜利解决问题

网友:
改硬盘模式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