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白改 高压板后 灯管闪 求原因

楼主(2012-11-30):
  无意翻出19寸杂牌宽屏显示器一个, 看着成色还不错,想修起来自己用。。。

         开始张罗, 拆机一看,高压板无供电, 拿万用表测,220V通电, 过变压器后无电压。 断定变压器坏了。 翻来翻去也找不到类似的电源板, 想着改一个, 找来通用高压板, 接线。 成功点亮了,心里那个乐啊。  上机试试。 问题来了,显示器一会儿亮,一会儿不亮,基本频率是亮2秒灭1秒 重复闪。  不知道是不是哪接错了。 请各位大侠帮忙看看。   外接电源为12V5A

网友:
不要沉啊,各位大侠帮帮忙啊

网友A:
查过电容没有?不会不与电解电容关系的,查查充放电正常不?。。。。。小菜鸟小小意见别怪

网友:
高手,变压器后极没电压,改了一高压条就能有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过电容没有?不会不与电解电容关系的,查查充放电正常不?。。。。。小菜鸟小小意见别怪

电容没问题,已查,联想到是不是供电不足或者用外接中间少了什么稳压之类的东西呢?

网友B:
变压器后没有电压,就是变压器坏了,,,,有这么判断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后没有电压,就是变压器坏了,,,,有这么判断的吗,,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任何东西都是学出来的 不懂就问, 如果我有判断错误或者理解错误的,欢迎你再次指点,谢谢。

网友:
难道就没人指点一下?

网友C:
你高压板的亮度信号不接,就接ON信号 12V   GND试试

网友D:
可能是有点漏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高压板的亮度信号不接,就接ON信号 12V   GND试试

亮度本来就没接,  不知道为什么,琢磨不透了 要不是就是供电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有点漏电了

漏电?  一般不可能吧, 要不就是供电不足?
  可是我直接外接ATX电源12V也是这个情况

网友:
再解释一下,电源板我摘掉了, 只留下驱动板和通用高压板, 电源供电为12V外接, 目前用的是12V5A的足量电源。

网友:
是不是电源的供电还是不稳定呀,或者是灯管还有问题吧

网友:
EN会跳变吗,,,另外,,楼主不要接错线啊,ADJ跟EN不同的,,

网友:
还是没解决问题, 该换的都换过了, 只是驱动板上有5V针脚, 但是也有12V针脚, 我只加电12V, 屏能点亮,但是我现在用的是12V的外接, 就没有5V供电了。   现在12V进来直接并联驱动板12V和高压板12V , 不会是这里的问题吧。 然后ON线对接。  线应该没接错, 但是接法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换来换去 ,只有这样能点亮。  现在外接的12V进来直接并联高压板和驱动板的12V  ON线对接。 难道并联线路的问题?  还有驱动板上有5V, 没接5V的情况下点亮应该问题不大 ,难道是驱动板坏了?唉。。。头大啊。

网友:
估计问题已经解决了, 现在快凌晨3点了, 加班加点 改回电源板,  之前弄错一件事情, 就是电源板上写着12V , 就直接12V给驱动板供电, 奇怪的是驱动板居然没有烧掉。 庆幸。。。。。。。 现在用5V供电,问题应该不大了。 机器已经点亮, 估计不会再闪屏了。等待明天的好结果。看来又要睡店里了。 还是用哪显示器看会儿电视吧。就当检测了, 呵呵。

网友:
一:可能是电源供电不足。二:电源滤波有问题。三:高压电路和灯管有没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