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V3500不触发

楼主(2012-11-30):
接到台惠普V3500故障是不触发。待机电流在0.04A看很多帖子都说是桥的问题。这板子桥是3合一的MCP67M-A2。重新加焊跟植球都不行。换桥又太贵。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什么通病啊?大家指导下

网友:
其他应该么有什么通病 只是桥据说通病  如果你觉得芯片太贵怕损失的话  就让客户换主板 反正也主板也么有多少钱

网友:
只能换板了,不触发,要查触发的条件,不一定就是桥了

网友:
谢谢各位了。有个旧桥。换上去好了、不过温度高的吓人。让客户换板子。等结果呢

网友A:
无风险就好

网友:
既然换桥好了  那你就定个新桥吧

网友:
这货又贵又容易坏....

网友:
暂时没遇到过 楼主查条件判断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风险就好

那倒是,0风险

网友:
这个桥就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