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管子识别方法

楼主(2012-11-30):
各位大侠 二极管 三极管怎么在型号上看参数 ?   例如电阻式色坏 代表值的大小 ,整流桥是在型号上看工作电压及电流。搜罗了很多关于二极管三极管的资料都没有写  请高手指教??

网友:
有高手发的话,通知我一声,谢谢。

网友:
一般整流桥命名中有3个数字,第一个数字代表额定电流,A后两个数字代表额电压(数字*100)V。如:
  KBL410,即4A,1000V;RS507,即5A,1000V。(1234567分别代表电压档的50V,100V,200V,400V,600V,800V,1000V)
色环表:黑0,棕1,红2,橙3,黄4,绿5,蓝6,紫7,灰8,白9,金±10%,银±5%……
色环电阻的阻值计算:四色环的其中第一、二环分别代表阻值的前两位数;第三环
为倍乘数色环;第四环代表误差。因表示误差的色环只有金色或银色,色环中的金色或银
色环一定是第四环。
如:橙 灰 红 金 39×102=3900Ω=3.9KΩ 误差为±10%

网友:
查看整流桥和电阻的资料很多  求的是二极管 和三极管的 在型号上看参数   有知道的请分享一下

网友:
不是很清楚。   有图有真相啊!

网友:
二极管和三极管的型号很多,具体是看型号,基本上都是厂家给出来,怎么计算怎么看是有点难没有一个固定的方法。

网友:
期望这样的资料

网友:
快了  我整理出来给你们上传一份。

网友:
整理了一下,合适的话你们就下载吧。

网友:
电子电路书上都有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