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无正文)

网友(2013-02-09):
来自: 湖南 来自 湖南
拆解一:背板拆解较费力需多加谨慎
江山帝景Q8是海尔一体电脑产品线上的旗舰机型,这款电脑主要采用移动平台配置方案,处理器与显卡均采用移动级平台,以酷睿i7 2630QM加GT 540M独显为用户打造了一个全能实用的娱乐平台,同时,这款产品还支持触屏功能、支持体感操控,功能丰富,15999元的售价也彰显了这款产品的“旗舰本色”。
在此之前,中关村在线电脑频道已经推出了这款产品的常规评测文章,但是作为一款旗舰产品,在性能与外观上的表现并不能完全说明其真正实力,因此我们在本篇文章中将通过拆解,让大家了解一下江山帝景Q8的内部情况,看看其走线布局、硬件排布到底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地方?
大厂气质优秀品质
同时通过本篇拆解,也希望为那些有硬件升级需求的用户提供一些参考,毕竟如果自行拆解的话,在不了解机器构造的情况下很容易将其损坏。
首先拧掉机身背部底部五颗螺丝
首先,在拆解之前我们要仔细看看机体的构造,这样也能大致体会一下该如何下手。江山帝景Q8机体背壳底部有五个螺丝槽,需要较长的螺丝刀来拧掉其中的螺丝,这是拆解江山帝景Q8的第一步。
在拆背壳之前要先把支架卸掉
支架的亮面部分可以拆掉之后再拧掉螺丝即可
拧掉五颗螺丝之后,笔者试着将背壳撬起,但是发现机身光驱部分和支架对应的正中部分无法撬起,根据惯有的拆机经验来看,这两处应该还有一些螺丝或者卡扣之类的,因此笔者先从背部支架下手。
经过一番研究,笔者发现背部支架上方的亮面金属质感部分可以卸掉,打开之后可以看到,原来这里是背部支架的与机体的固定处,里面有四颗螺丝。
之后再拆掉光驱挡板
拆掉背部支架之后,就剩下光驱部分了,这一带很直观,周围没有螺丝固定,因此背壳无法撬开的原因很可能就是光驱挡板了。我们试着把挡板抠下来之后,发现这里的阻隔被排除。
用力把背壳撬起
所有固定位都被解除之后,机体背壳就可以顺利的拆卸下来了。
不过这里要注意的是,江山帝景Q8机体背壳相对于笔者拆解过的一些其它产品而言,密封性更好,内部卡扣与机体侧壁连接极其紧密,因此拆卸的时候比较费力。建议用平头螺丝刀或专用撬棒垫着布将背壳一处先撬起,之后再沿着四周将其陆续撬起,这样就可以在不伤害机体的同时,得到你想要的结果。
拆解二:内部金属保护板拆解有玄机
·内部金属保护板拆解有玄机
一体电脑在内部硬件方面通常会做高度集成化,一些内部设计优秀的产品还会将每一个元件进行科学排布,并进行区块儿划分,这样可以使用户在不必完全拆解的情况下,做到硬件的更换与升级。
那么,海尔江山帝景Q8在这些方面表现怎样呢?让我们继续来关注江山帝景Q8的拆解情况。
机体内部有保护挡板
拆掉白色背壳之后,我们会看到机体内部的大体情况,与其它一体电脑一样,江山帝景Q8也在机体与硬件之间添加了一层金属保护板,这样做的好处有很多,比如说可以起到很好的防尘作用,比如可以起到不错的硬件保护作用等等,因此,我们如果想要完全看到内部硬件情况,就需要把这块儿保护板拆卸下来。
位于VGA与HDMI上下两侧的四个凸起其实是螺丝
金属保护板的四周有很多螺丝,只需要耐心的用螺丝刀一个个拧下来即可,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不过笔者在拧掉所有螺丝之后兴冲冲的去卸金属保护板的时候发现,左下角依然无法掀起,这是怎么回事儿呢?
经过观察之后发现,在VGA与HDMI接口上下两侧共有四枚可以凸起物,用螺丝刀试着拧了一下发现可以动,于是将其全部拆下,之后再掀金属保护板,毫无压力。
拆掉所有螺丝之后金属保护板就可以直接取下了
内部总体布局情况
卸掉金属保护板之后,我们可以看到江山帝景Q8的内部整体布局,应该说还算不错。走线大都集中在下部,除了硬件供电线缆之外,硬盘也是通过附加电路板走线与主板相连接。
机体的扬声单元
此外,我们在下方左右两侧还看到两个黑色的方块儿体。不用说了,这肯定是机器的扬声单元,江山帝景Q8的音质表现在实际试听方面还是较为不错的,对于普通家庭用户而言,看电影、听音乐都能够带来比较理想的效果。
拆解三:内部整体硬件布局情况解读
·内部整体硬件布局情况解读
其实江山帝景Q8拆解起来还是非常方便的,因为其内部并没有太过复杂的区块儿划分,一块儿金属挡板将所有硬件模块儿笼罩其中,省去了很多事儿,因此在拆掉内部的金属保护板之后,我们的拆解就到此为止了,再拆下去就是显示屏部分了,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所以最后我们来看看内部硬件的具体分布情况,当然也可以看看江山帝景Q8的散热系统究竟是怎样的?
处理器与显卡通过金属导管进行散热
许多一体电脑都采用了移动平台的解决方案,这样既可以节省机体空间,又可以降低整体功耗,从而在散热方面有所保证。
江山帝景Q8主要发热元件就是处理器与显卡,我们看到在这两个元件部分都采用了单铜管导热设计,热量顺着铜管被尾部的风扇抽出之后,再通过机体顶端的散热窗散热出去,对于移动平台而言,这样的散热系统足以保证机体有效的散热。
导管末端的风扇将热量排除
江山帝景Q8的光驱排布在主板右下角,并且通过外接电路板与飞线的方式与主板相连接,我们还可以看到硬盘配有特制的防护架,这样就可以使硬盘牢牢的固定在其中,不至于在工作时受到震动,为用户数据的安全性提供保障。
硬盘通过外接电路板与主板相连接
采用了笔记本电脑光驱
江山帝景Q8的光驱固定在主板右上方,也是通过特制金属架进行固定,光驱同样采用的是笔记本电脑的光驱,因此用户在打开光驱时,光驱是一次性弹出,而非缓慢滑出。
铝制散热片
南桥的散热往往只需要一个铝制散热片即可。同时我们仔细观察的话可以看到,江山帝景Q8采用了全封闭电容,这也可以看出这块儿主板的品质和寿命还是非常有所保障的。
小结:作为海尔一体电脑产品线的旗舰机型,江山帝景Q8在内部设计上也有着不错的表现,除了背壳拆解较为费力之外,其它部分拆卸起来非常方便。而从内部走线来看也比较集中,均在机体下方,虽然并没有完全通过内部面板进行束线,但是看起来还是比较干净整洁的。
此外,在散热方面、主板品质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江山帝景Q8是一款稳定性与使用寿命有所保障的产品,这得益于合理的散热系统配置以及优质的元件应用。
总体来看,海尔江山帝景Q8是一款整体表现都很不错的万元旗舰机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