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00暗屏换屏后花屏横彩线模糊

楼主(2012-11-30):
HP500机子接到测试屏暗,换屏OK,清洁机器装机后,就变成这样了,屏线换了好几根,屏也换了好几片,故障依旧。故障现象如图,主板是集成的,外界正常,请问何解,谢谢了

网友:
麻烦大家帮忙分析下

网友:
看屏线的456脚

网友:
以前 经历过   屏坏了

网友:
好像是主板没上来信号

网友:
那就再找个确定OK的屏放上试一下,看看是不是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