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不加电,怎么修

楼主(2012-11-30):
1,先测开机键有没有得到供电,如果没有找线性稳压器,系统供电电路,及保护隔离电路是否正常
2、开机芯片、南桥晶振是否起振,如果不起振,找它们的供电是否正常。若不正常修供电。如果都起振,那么看开机芯片的复位是否正常,不正常修复位。
3,看按下开机键产生高低高的跳变有没有送到开机芯片,在看开机芯片的控制信号有没有送到南桥,南桥有没有发出各个电源管理芯片的开启信号。哪里不通修哪里,线路损坏修线路。芯片满足工作条件,不工作更换芯片

网友(2013-11-16):
楼主很高明,把不加电概括的很好。

网友:
楼主把维修变得如此的简单

网友:
通常我就是除去电池,电源,释放静电无效送修!

网友:
用测试工具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