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21.5,高分辨率显示。低分辨率黑屏

楼主(2012-11-30):
方正21.5,高分辨率显示。低分辨率黑屏
应该是程序的问题 吧,还是ROM
板子型号是   PWB-1219-1 A
和AOC是一样的驱动板,,有人有这版的MCU程序吗。只有是通用的能用的就行谢谢了。。
QQ821857000

网友:
方正什么型号的机器,,,

网友:
直接改一个驱动板不可以吗?

网友:
换一通用驱动板吧!

网友:
分辨率不对   它会没有显示。但是会有个提示你超出屏范围的窗口。  有的显示器提示超出范围窗口   你不动它   它过一会就会黑屏      有的不会  提示窗口会一直在屏幕上飘来飘去。。。。。

网友(2014-08-15):
换个通用驱动板算了。这程序难找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