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 机器 低分可以高分不行 原来是高分的

楼主(2012-11-30):
一台T61 原来用的高分屏 在我这里换了个显卡...用了二三个月 现在高分显示不正常..低分可以正常使用.屏线换过...想问下什么是什么原因..还是显卡???
显卡

网友:
有换过屏试过吗?

网友:
换了显卡后,高分屏应该是显卡正常的吧,现在高分屏不好用,是什么现象呢?花屏?还是显示不全

网友:
屏和屏线都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