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E700P 液晶显示器不通电

楼主(2012-11-30):
MAE700P液晶显示器不通电,拆机一看电源板保险.KBP206(桥堆).LD7575PS电源管理芯片业挂了。还有电阻。查出后把这些全部换了。试机OK了。装好机再试下好了。
可是只用了1分钟的样子
黑了,指示灯也没了。再按开关不亮了。又不通电了。拆机再量发现芯片又烧了,再量其它的都没烧。于是又换个芯片。
结果不行。再换个还是一样。。
那还有可能那里会有问题了。。。。。?求意见。。。
液晶显示器

网友:
检查一下MOS管周围的元件,限流电阻和过流电阻之类的。

网友:
还有损坏的元件没查到,返馈和IC工作条用

网友:
看看哪个400V滤波电容,最好换掉试一下

网友:
PWM的外围电路还有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