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电脑不插硬盘可以点亮,插上硬盘就点不亮

楼主(2012-11-30):
rt,内存显卡都不报警,内存起来了 但就是屏幕不显示,硬盘线换了好几根了,也不好用,求教高手
显卡
点不亮

网友:
这个不需要高手,你换块硬盘试试不就解决问题啦么,不要说你没硬盘哈,没硬盘把这硬盘换在别的主板试试哈.

网友:
还有检测一下电源12V供电,供电不足硬盘也带不动.

网友:
查一下硬盘所用的12V供电数据线 如果电压低就是电源有问题哦!

网友:
把硬盘把这硬盘换在别的主板试一试 硬盘可以的话 那就是主板有问题了

网友:
先检查下硬盘的好坏吧! 在确定下硬盘线! 不然就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找块硬盘试一下,以前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硬盘有问题,机器都点不亮。

网友:
如果说你硬盘测了是好的的话,这样只能说明插槽有问题,换插槽试试。

网友:
换个硬盘 看看是不是 硬盘 电源板出毛病了 不中换电源

网友:
不插硬盘能点亮不?

网友:
硬盘换到别的机器试试,行的话。查查现在用着的电源,以及主板硬盘接口电路
顺便问一下,您说的点不亮,是不跑码吗?

网友:
我以前与到这样的问题,是硬盘的问题!

网友:
先换个硬盘,或者把这个硬盘放在其它电脑试试!

网友:
换硬盘也是点不亮

网友:
能听到过内存 有 滴 的一声

网友:
硬盘线换了好几条都不好用

网友:
这个现象一般是硬盘的问题,主板的可能性小。我已经遇见了好多次了。接硬盘主板不通电或者主板点不亮。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怀疑你的电源供电带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