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BENQ S41键盘部分按键不出一例

楼主(2012-11-30):
机器型号:BENQ S41
描述故障:在外地一家小电脑公司清理后,键盘亮度不能调节,另外“F5,8,i,k,《”不能用。换了键盘故障依旧。
接机故障:故障如客户描述。
故障分析:由于此故障,8,i,k,《不能用,比较有规律,可以大致排除键盘问题。并且客户已经找人换过键盘,更确定的把键盘仍在一边不理。至于F5不能用,不知道这个键是否和其他不能用的按键在一根总线上。怀疑主板到键盘接口断线,或者键盘接口不良。
        拆开机器,反复拔插键盘数次,故障依旧。万用表红笔接地,黑笔划键盘接口。发现第11脚阻值无穷大。看图:

低1脚,信号名字是MY5。再看点位图

测量EC与点243通,但是键盘第11脚到点243阻值为无穷大。完事,飞线。

装机测试,OK

加分把同志们,不扣自己积分的!

/:)清风陈锋 + 5 给力

网友A:
牛逼啊

只干显卡

网友:
楼主 你要是早发这个帖子就会帮我把之前的本本键盘不灵的修好。懵懂

网友:
键盘不能用 挺好修的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学习

网友:
看来是板子有断线啊。。以后也学习楼主的方法。。

网友B:
看来这坛子还是要多逛啊。今天又跟楼主学了一招修键盘了。前几天一客户来说一个键不灵,我就说直接换呢。
看来换不一定能解决问题了。

网友:
这样的问题应该很好修了  无非是短线   或是IO内部管理坏了

网友C:
有没有碰见阻值正常,换排插  换ec  刷bios 还键盘都不好的呢?反正我是碰见过

网友:
you  xue  le  yi zhao

网友:
楼主修过没图纸没点位图,键盘有些键不能用的吗?

网友:
PCB漏电引起的

网友:
排插之前的问题,修板找断线,换再多的键盘也是没用的。排线之后的换键盘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碰见阻值正常,换排插  换ec  刷bios 还键盘都不好的呢?反正我是碰见过

如果是键盘全部无效,换了EC  键盘 还是不好的话,就应该量一下EC到南桥(或者PCH)这间的LPC BUS了

网友:
换键盘不得,都是借口和断线问题,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牛逼啊

只干显卡

星哥天天干显卡,鬼都不相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这坛子还是要多逛啊。今天又跟楼主学了一招修键盘了。前几天一客户来说一个键不灵,我就说直接换呢。
...

这个换键盘不换,你要看故障呢。要是零散没规律的按键不能用,肯定是键盘坏了。因为断线的话最少要引起一块的几个按键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碰见阻值正常,换排插  换ec  刷bios 还键盘都不好的呢?反正我是碰见过

有些机器是有专一的键盘管理芯片的。比如D630就是。那俩芯片紧挨着呢。还有楼上说的也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