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M-WL19AH不亮

楼主(2012-11-30):
加电指示器不亮,屏内有光亮,一 亮一灭的,拆下电原板加电测5V不稳,在3V 4.2V来回跳,12V正常,没有接主板测的。5V的滤波电容也都没鼓,师傅帮给指点下

网友:
像这种是电源初级部分的问题,50V22uF电容。光耦。或在0.33(0.47)电阻上再附加一个一样大的电阻。不妨试试。

网友:
电容不鼓不代表其容量正常

网友:
应该是前级吧!就是pwm的启动电阻以及启动电容,光耦、TL4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