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60换CPU后触发掉电

楼主(2012-11-30):
  原来机器一切正常。原CPU是T2400 后来装了个T6400 后,触发就掉电,再安装回,2400也是一样。整个安装过程没有失误的。将3M  5M的电容更换一样。CPU座子下面的,温控更换也一样。。BIOS也刷过,还是一个样子。有朋友知道是什么回事吗?

网友:
没有换以前是好的吗

网友:
是的啊,没有换之前一切正常。

网友:
不应该了确定电池拔了的?

网友:
会不会是不兼容,可能是CPU滤波不量啊,你加一个滤波电容试一下

网友:
都换了,CPU和3M 5M的都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肯定是拆装出现差池,把板子拆出来仔细看看有没有撞掉件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