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服务器主板没有复位

楼主(2012-11-30):
IBM服务器型号: 8671     主板型号:M57SR MAIN BOARD       02139-2
CPU供电是单独插槽式的小板  上诊断卡无复位,测CPU无供电
CPU供电芯片是HIP6301CB+ 3颗 HIP6601  小IC
测CPU工作条件 发现第8脚 FS/DIS 脚 为0V  关闭状态,显然不正常 ,跑线路找到一个管子,连到此管子的D极,G极有接近5V的电压,把FS/DIS 脚 信号拉低,顺着管子的G极找到了 393 比较器,393的 - 反相输入端为0V  +相输入端为1.3V左右,-反相输入端正常应该为高电平,外接有上啦电阻,都正常,但是这个脚还过孔不知道通到哪里了,没有图纸  主板上的电感电压都出来了
有修服务器多的师傅 给点意见和思路吗,强行断开 加上开启信号CPU供电可以正常出来,1。5V 但是仍然没有复位

网友:
PCI A15脚有电压吗   楼主?

网友:
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

网友:
楼上的朋友是挺热心,但是别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