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硬盘和普通硬盘恢复的方法都一样嘛?

楼主(2012-11-30):
固态硬盘和普通硬盘恢复的方法都一样嘛?
固态硬盘
硬盘

网友A:
有大神知道吗 讲解下 我个人感觉和u盘性质差不多

网友:
肯定不一样了

网友:
我也认为不一样

网友:
机械硬盘到固态硬盘估计数据恢复也要有大的革新了!!!

网友:
分区丢失什么的,应当一样,误格也应当一样,就是固件问题可能不一样
和U盘更类似

网友:
两种硬盘的结构 以及存储方式完全不同

网友(2013-01-01):
同意花花

网友:
分区和误删除应该一样的吧,硬件级恢复肯定不一样了

网友:
在软件程面上应该是一样的 用硬盘存储上不一样

网友:
没鼓捣过,不过感觉跟优盘差不多,觉得恢复数据问题应该不大。但他的存储的原理什么的肯定不同,坏道之类的估计也肯定产生不了了,不过那天看个文章说使用过程中会造成容量减少?不大清楚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