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待机不触发

楼主(2012-11-30):
         B460待机,但是不触发,可能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bios程序错论啊

网友:
着急啊着急啊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d=595562&extra=

网友:
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先刷BIOS,再换BIOS试试

网友:
难道是通病

网友:
没有遇到过

网友:
楼主解决了?是什么问题说下呗。。。

网友:
刷EC的bios

网友: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待机有没有3、5伏??没有就刷个EC小BIOS,

网友:
楼主你已经解决了,那是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刷啊,,看下芯片型号,,这有俩个版本哪,,刷错了也不开机的,,

网友:
是是。是bios的问题,O(∩_∩)O谢谢大家的参与与回复!!!!!!

网友:
今天头一次知道,少见多怪啊哎呀呀呀!!!

网友:
还是得多多学习

网友:
这个本一般都是BIOS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