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图纸修复技嘉P31不开机一例

楼主(2012-11-30):
           今天刚好没事,修到一块技嘉P31,刚修好经验大家来分享下,拿到主板,目测始终出有进水痕迹,清洗补焊后,测试无短路,直接上电,点开关无任何变化,如图 就按着上电时序测试,开关针有5V,正常,接下来测IO,IO是8718的,测试的结果是南桥没有发出SLPS3信号,于是目标转移到了南桥,又没图纸,只好先看看晶振了 ,试着摸摸晶振,看有变化无? 还真的上电了,看来晶振可能出问题了,直接换个晶振,还是老样子,按开关无任何反应。既然南桥没发出SLPS3信号,看看南桥是否虚焊,风枪对着吹了下,现在接开关可以上电了。证明南桥确实虚了,话不多说,直接BGA, 等做好后,上CPU,内存,显卡,外接显示器,一路高跑,代码走完,机器也亮了,心里蛮激动地。
              总结 此主板进过水,正好进水部位与南桥靠近,导致南桥虚焊,未发出SLPs3信号,所以不上电。
             维修动作 换晶振,加焊南桥。第一次发经验帖,希望大家多多支持!给点分!!!!

网友(点评):
怎么老是看到虚焊啊= =

网友:
楼主判断问题很有条理,值得我们学习好样的

网友:
成功事一天好几次可没空发贴,会来回贴。

网友:
楼主思路很正确,BGA也很牛。

网友:
这不一定是南桥虚,非常可能是进尘,碰上天气回潮,我今早就弄了一片P45的技嘉,晶振一脚0。5V,一脚0V。也是SLP3没有电压,看点位图直进南桥的,按桥无反应。后想到最近回潮了,用打气机吹一下南桥,后开机正常了。

网友:
其实 好多板子 不开机 晶振 正常 IO正常 那就是 南桥  不是虚汗好多 都是受潮了 拿风枪 或放到BGA上 干烤会 就能开机了

网友A:
我有一块老845.  跑到b0 . 我把北桥用热风枪吹了半天也没有反应.

网友:
的确是这样。

网友B:
我感觉不是虚焊,INTEL的南桥都有这个毛病,太过潮湿也会这样,应该是由于虹吸效应是潮气无法顺利排出,在锡球之间形成了弱电解质,BGA的效果和烤箱的效果是一样的,不信下次可以试试

网友:
楼主的BGA真让人嫉妒啊

网友C:
Quick的BGA使用怎样?多少银子购进的呀,想搞一台。

网友:
是南桥受潮了,楼主重置一下,还能多用一段时间

网友:
楼主的技术牛,BGA也很牛!喜欢!

网友:
你还有打气机啊,真是什么工具都齐全啊

网友:
楼主的BGA是红外的,当时买估计很贵

网友D:
我怎么也遇到同样问题了呢,不过我的主板没有进水,早上还是用着好好的,晚上就开不了机了,强制上电可以正常跑码 ,还进WIN7系统去测试显卡了,开机的时候按重启可以,按关机也可以,但是关了机以后就不能开机了,得强制上电。

经测量I0 8718的106脚有跳变,103脚也有跳变,但是102脚SLP_S3始终是1.3V,把这个脚挑起来测还是没有跳变,证明是南桥没有发SLP_S3了,晶振没有摸,晚上回去摸一下看看。

网友E:
楼上的这个板修好了没有

网友:
学习 {:soso__637689327989451638_2:}

网友:
引用 网友C:
Quick的BGA使用怎样?多少银子购进的呀,想搞一台。

很好用的,就是贵,现在好像更贵,1W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上的这个板修好了没有

还没有呢,今天早上起来用,问题严重了,昨天强制开机以后可以把短接绿线的镊子拿开,它也一直正常用,开机的时候测量SLP_S3信号有2.4V,今天就不行了,把镊子拿开就断电了,如果不拿开的话一样可以跑码,板子已经拆下来了,准备上BGA烤南桥。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块老845.  跑到b0 . 我把北桥用热风枪吹了半天也没有反应.

  DO  是怎么跑的 ?  开机直接 DO ?

网友:
设备齐全真是牛

网友:
思路清晰!有两把刷子!

网友:
楼主思路很明确,以后遇见可以参考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DO  是怎么跑的 ?  开机直接 DO ?

是b0.. 是跑了一些代码后停在b0上了.
还有一块板子. 开机就直接D0...

网友:
bga确实是很牛 楼主技术更牛 呵呵

网友:
楼主的BGA什么牌子的

网友:
楼主好厉害啊,刚接到板时候說没进水,后来说进水了这不前后矛盾吗?

网友:
时序很重要,修机需细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不是虚焊,INTEL的南桥都有这个毛病,太过潮湿也会这样,应该是由于虹吸效应是潮气无法顺利排出,在锡 ...

解释一下虹吸效应是什么东西吧

网友:
    我这也有一块技嘉  前两条还可以开机但CPU供电有短路,今天插上电源不开机  查下PWRGD_SB只有0.75V,对地值900多,上拉电阻没问题,拆桥后重植电压回升到3.3,对地值为600多了,还是不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怎么也遇到同样问题了呢,不过我的主板没有进水,早上还是用着好好的,晚上就开不了机了,强制上电可以正 ...

你强行加电 对板子不好哟   你可以按照上电时序修的  南桥供电 VCCRTC RTCRST  晶振起振没有 INTEL0.1-0.5  AMD也是    看南桥得到RSRST信号没有 这是南桥待机条件满足后的复位信号   但RTCRST和RSMRST信号要下掉南桥才测得到还得借助图纸找测试电  接下来看io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怎么也遇到同样问题了呢,不过我的主板没有进水,早上还是用着好好的,晚上就开不了机了,强制上电可以正 ...

你强行加电 对板子不好哟   你可以按照上电时序修的  南桥供电 VCCRTC RTCRST  晶振起振没有 INTEL0.1-0.5  AMD也是    看南桥得到RSRST信号没有 这是南桥待机条件满足后的复位信号   但RTCRST和RSMRST信号要下掉南桥才测得到还得借助图纸找测试电  接下来看io咯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5564-1-1.html

网友:
啊哈···········没学过主板维修。

网友:
学习了,多谢各位大侠

网友:
有电路分析就更好了

网友:
感觉还是拿下重新植球好一点

网友:
羡慕的BGA技术

网友G:
请问这种情况要不要换晶振啊?还有换晶振你们一般换不换揩振电容的?新手求问,勿见怪。。

网友:
嗯 ,师傅也跟我说类似于这样的板子南桥容易受潮。。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这种情况要不要换晶振啊?还有换晶振你们一般换不换揩振电容的?新手求问,勿见怪。。

一般先换电容再换晶振,吹干就能用的,当然是什么都不换好

网友:
无图都可以修

网友:
有示波器就少走弯路了,所以说工具是不能少的。

网友:
楼主牛B啊。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嗯,有条理,修的不错

网友:
楼主焊芯片使用多少度焊的啊  我用过一回这个BGA 260直接把桥焊G了  火力太猛我就没敢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I:
BGA又不贵,羡慕啥

他这款也不便宜啊。。呵呵,我用的都是垃圾的1000多的。你说,羡慕不?

网友:
引用 网友H:
他这款也不便宜啊。。呵呵,我用的都是垃圾的1000多的。你说,羡慕不?

1000多,无语了

网友:
虚焊的好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