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dv7不开机

楼主(2012-11-30):
惠普dv7 intel  独立显卡的 板号是la-4038 开机 到0.47  掉电  测电压cpu 电压0.98偏低  intel的是1.5v是正常的其他电压都出来了  这个板子正常的裸板电流应该是0.7左右 打灯座北桥正常   cpu 供电ic换过 还是涛声依旧    附上图纸   求大神解救

DV7+(Compal++NB9P-GS_LA-4082P_0.2_0731).pdf

网友:
这个板子 是被同行修过的南桥被干过   cpu 供电芯片 搞掉了3个焊盘 我对了一下图纸是空点  以前是内存电压没出来 绣出来又有新的问题

网友:
桥问题 换桥撒

网友:
兄弟,是求助。怎么下个东西还要积分的。

网友:
还是换桥吧  别人动过的还是不放心

网友:
不是吧     现在被我搞的电流只跑到0.26了  电压还是全出来了

网友A:
电流这么低啊、,时钟这块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这么低啊、,时钟这块正常吗?

晶振有压差  1.6几

网友A:
这个板可以跑debug 卡,你看下跑什么代码作个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可以跑debug 卡,你看下跑什么代码作个参考。

这么低的电流不跑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