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v 5v 1.05v 同时对地短路,急煞我也!

楼主(2012-11-30):
这几天在弄一台SONY 的机器,版号 m961_mp_mb,mbx-224 起初故障为没有3 5v输出,经查给EC 供电+ECVCC短路,拆除EC后不短路了,但是还是没有3 5v输出,更换待机芯片后,3v只有零点几,5v只有一点多,过了一会儿,啪啪。。。几声打表的声音,大电流!!!马上关电,经查5v, 3v ,1。05v电感短路到零,一般像这种短路到地的故障,采用烧鸡大法是很难烧出来的,只能一个个去排除,可是,3 5v去的地方太多了,况且1.05也短路了,这要拆到什么时候啊,再次请问各位高手们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有没有快速有效的方法来排除短路! 遇到这种情况,大家都是怎么做的!!感谢各位前辈,本人是个二把刀!望指教为盼!!

网友:
我觉得还是烧鸡大法管用,哪烫拆哪。不然就直接换板吧。

网友A:
考虑干南桥,ec

网友:
桥可能挂了,都大短了。可怕

网友B:
后继完全对地的话,就只有拆,一个一个的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后继完全对地的话,就只有拆,一个一个的拆

哎,想想都觉得费劲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考虑干南桥,ec

ec 已拆,估计桥完了,但是量南桥上的电容,无短路迹象,而且USB的两条数据线完全正常,所以暂且没考虑

网友C:
用USB总线来判断南桥坏否,是机率很小的。
这样啊,举个例子,如要你想判断3V哪里短路了,就把3V 的电感断开,先判断前级后级哪里短路,再把电压打低到3.3V以下(高了就超过线路的设计值了),再把负极焊到地线,正极焊到已经短路的点,再通电,肯定会有地方发烫,再来拆就行了。
你笼统的用19去烧主供电,当然是网撒大了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USB总线来判断南桥坏否,是机率很小的。
这样啊,举个例子,如要你想判断3V哪里短路了,就把3V 的电感断 ...

这位兄弟。多谢你的回答,我想问问,我这个是短路到0了啊(后级)!烧的时候是把电感断开的,并且用的就是3.3v,顺便问下,短路到0欧姆的情况能烧出来么

网友:
也有可能后级短了,我就遇到过3.5V短,,后来烧出来是CPU供电都短了

网友:
桥可能挂了,都大短了

网友:
重点查EC 南桥 烧鸡吧。

网友:
估计南桥也挂了

网友:
兄弟啊 你的南桥肯定挂了

网友:
不知道上面有没有烧过鸡,这种短路到0的,烧不出来,压根就不会有东西烫,反正我上次是没烧出来,应该不是南桥坏,一般短路到0的可能是电容什么的,把短路的电容一个 一个拆吧

网友:
3V5V同时短路考虑南桥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