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公一出 必属精品 三修联想Y450触发电流上不去(0.01--0。02) 附图纸和管用的BIOS

楼主(2012-11-30):
  接同行(也是专门修笔记本的)的联想Y450。据说是售后修过修不好要1400大洋换主板,客户嫌贵没换拿到同行这修的。同行搞了2天没头绪拿来给我搞。

  切入正题。初始故障上电0.02不掉电也不出任何电压。待机为0.01.注意。值得注意的是Y470待机时候应该是0.00。待机电感3V,5V测试是要有正常电压的。

  然后找到图纸查电路。发现EC的DNBSWON#已经和南桥完成高低跳变切换。想都没想直接加焊南桥。故障还是一样。
  接着直接更换全新IBM南桥。上电故障还是一样。没办法只有细心的查了。
  EC这面已经和南桥完成跳变切换了。故直接跳过。重点在于查南桥的工作条件。

  经查:EC发给南桥的S5_ON(通过电路转化为3V_S5, 5V_S5给南桥).其中3V_S5没出来。RSMRST#正常。心想肯定是这个问题。于是开始查3V_S5。发现R673已经没有了。

  于是找到一个10K的电阻补上。心情很轻松的上电(3V_S5已经出来了),结果很失望,故障还是一样,还是到0.02。南桥接到S3,S5之后还是没有发出SUSB#,SUSC#给EC开启EC发出MAINON#,SUSON#。这下真有点失望了。没办法。抽根烟接着查吧。

  测量南桥32.768波形很正常。RSMRST#已经测过了正常的。那么只有南桥缺少供电导致南桥工作不正常。那么待机状态下只有RTC供电需要查。查吧,就一点点的电路

  经查D8 D7正向端有3.25V,另一面只有0.6几V。万用表测量发现D8已经软击穿 正反向都是47欧。直接更换D8。待机测量反向端还是电压很低。接着测D8 D7反向端阻值为96.凭经验感觉不对,RTC供电起码的也要在300以上才算正常。于是直接镊子夹住D8两端。发现下面有个小电容直接冒烟了。剥掉冒烟的电容,测量D8反相端阻值为467.已经正常。电压也已经过来了。果断上电电流上到1.2直接不动。但是心里已经有点安慰了。想到之前刷过BIOS。再把原来的BIOS刷回来上电已经出来跳变了。内存波形呼呼的出来了。装屏亮机。到此修复成功。

  这里总结一下:时序很重要,其次耐心,细心查工作条件。还有就是刷BIOS的时候一定要先备份原机BIOS。

  图纸论坛已经有了。再次附上用原机BIOS吧。

补充内容 (2012-12-8 19:56):
是啊,那个电阻是可以不装的,但是装上也不影响啊,因为在南桥内部那个点可能是没用的,或者直接空置的。其实这案例要说问题也不大,但是我所想要表达的是,维修过程中面对各种问题,大家应该如果去下手,如何理清思

补充内容 (2012-12-8 19:58):
而不是因为拆开主板一看是二修的就被吓到了。其实我本人技术也不怎么样,德蒙饼哥第14期的台式机维修教学视屏的帮助,终有领路,加之刻苦钻研,才得以小成啊。
还有那个as7363258的朋友,你还是去研究下时序再来指点

Y450 独显 板号DA0KL1MB8G0.rar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5.0

网友(2014-07-11):
我怎么觉得现在的人都怎么了 我认为是为了提高自己的能力和水平,大家应该抱着一种学习和感恩的心态看 不懂得可以提出自己的疑问 不要横加指责 饼子技术够高也没说谁的帖子狗屁不通 一直是在鼓励大家发帖 学习和提高
南桥接到S3,S5? 应该是南桥接收到DNBSW,没发出S5 S3 而不是SUSB
r673本来就没有的。真正原因是VCCRTC短路啦
不过R673确定是本身就没有的应当
不要误导新手,R673本来就不存在,装上3V-S5和5V-S5会好?EC在适配器检测OK,本身工作条件没问题,与BIOS正常通讯的情况下,才发了S5-ON给PQ44,开启S5电压,不是直接发给南桥,RSMRST#是S

网友(2012-11-30):
你这就、没有了?是不是把R673上拉电阻装上就可以开机了?

网友:
Y470没有修到过G470这个月修到5台了都是进水的,感觉那个机型的机器防水真垃圾。一进水基本都是EC那部分和桥遭殃

网友:
就这样了 ?难道“欲知详情请听下回分解”

网友:
图纸 BIOS呢  问题还没解决呢 怎么就没了 吊人胃口

网友:
本来是想进来学习一下的。唉。等你回复呢

网友:
那个电阻带*说明是选装的,上边的图表说  默认为LOW ,你装上的电阻要是能好,我就回家种地

网友:
不错,同意你的看法。ICH_GPIO57 设计的就是L 电平,加R673 就是抬高了它了。3V-S5是因吧,后面才是果

网友:
呵呵。。。看来我们 都期待下回分解呀。。。。

网友:
牛贴啊,没有下文,还是你在别的地方搞来的?能不能写完啊!!!!

网友:
是联想Y470吗?这个机器用的IBM的南桥吗?我记得是HM系列的,,楼主难道Y470还有双核的吗??解释一下

网友:
是Y450不好意思

网友:
图纸论坛里已经有了,我也是在论坛找的

网友:
ICHGPIO57默认是为低 哈哈

网友:
要是能配上修复板的图片就更好了。。过程相当精彩!

网友:
EC发给南桥的S5_ON(通过电路转化为3V_S5, 5V_S5给南桥).   ------S5-ON发给南桥?
其中3V_S5没出来。RSMRST#正常。心想肯定是这个问题。于是开始查3V_S5。发现R673已经没有了。
---------R673是南桥内部的GPIO,和3V-S5有关系吗?
  于是找到一个10K的电阻补上。心情很轻松的上电(3V_S5已经出来了),结果很失望,故障还是一样,还是到0.02。南桥接到S3,S5--------只有南桥才能发出S3/S4/S5吧?

补充内容 (2012-12-2 09:23):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446793    建议楼主先看这个贴,加个R673可以修好好3V-S5可能吗?本来就没有是低电平,加上变高电平。南桥收到S3,S5,也就只有楼主可以说出在南桥的哪脚

网友(点评):
广达的时序你自己看下吧。S5_ON在这个主板上要比DNBSWON#现出来去开启南桥的电压。图纸的34也你看下S5_ON是不是又EC发出的,然后再看下3V_S5,5V_S5是由什么转化来的。没基础别在这献丑了。

网友:
{:4_132:哈哈 我一直是换板。。。},

网友:
楼主真的很会分析的,我都不知道待机的时候南桥和EC之间要交换些什么信号?楼主能给我说说吗?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哈哈 这个问题问得好

网友A:
写的不错,分析也到位。给10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写的不错,分析也到位。给10分

谢谢了啊。平时好多经验就是没时间分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