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开机不显维修

楼主(2012-11-30):
今天接了一台联想g450的笔记本,开机电流跳变到1.25,心想必定是显卡的事,接着拆机做BGA,做完后抓紧通电试机,傻眼了,还是不亮,然后来到这个论坛,找了了联想G450通病的帖子,一看笔记本USB短路了,我晕,换usb借口,通电亮机

网友:
..USB 短路导致开机无显示 呵呵。。好样的。。下次我得多注意

网友:
是USB数据线短路吗?

网友:
  这问题遇到很多!现在很多新机器都是这样!

网友:
联想的USB接口坏的很多,绕了很多弯路!

网友:
USb短路还挺有的啊

网友:
5V短的话,会掉电的,我遇到过。

网友(2013-01-27):
我今天遇到是电流到1.2  1.0来回跳变

网友(2013-02-26):
这机器真有这毛病,我早看到这帖子的话,能省一个多钟头..我手头这台电流1.25左右,有跳变,示波器显示正在读显卡,但是内外屏都不亮....果断重置,还是不亮,我bga成功率很高的,所以怀疑是别的问题导致,论坛一搜,回头一看,唉,毛病在这呢!!

网友:
遇到一个  USB 口损坏  造成开机不亮

网友:
USB口短不都是挡LOGO吗?也可以导致不亮机啊,以后需多注意。

网友:
  修过这类故障就知道了。  我这修的比较多

网友:
今天碰到了一个

网友:
又学到了一招

网友(2013-03-31):
可以把这个问题当一个通病看看带

网友(2013-05-01):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但换USB口  不行   还是开机不显,电流到0.92就停了

网友:
USB短路一般都是卡LOGO     不亮这种很少见  多注意多注意

网友:
楼主真是神人啊,学习了,注意点啊,下次接到机子,电流表跑1.2几也不能盲目做BGA啊。

网友:
学习来了哦,维修要仔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