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0 i5独显开机0.2-0.5左右掉电

楼主(2012-11-30):
此机联想E40,故障表现为开机0.2-0.5的电流之间,开机瞬间掉电。大家知道开机瞬间掉电的机器大多数要不就是有短路,要不就是有PG没出来。拆机先裸板试了几次,都是掉电,确定主板问题。

  首先量了各大电感均无短路,然后打住各电感在按开机,看看开机瞬间有没有电压,得多试几次,因为掉电很快,一次并不能试出来,打到显卡供电的时候打了好几次都没电呀,以为显卡供电的问题,直接换掉显卡供电控制芯片可能是有连焊,上管击穿,换之,芯片换之,量显卡无短路打阻值10欧左右正常,在通电,还是掉电,量显卡电感这次有电压变化了,再量CPU,也有电压变化,只是瞬间掉电。没办法乖乖的看图纸吧。。

  打开图纸先量了下EC的HWPG,有3.3V的瞬间跳变,证明前级供电都正常,然后是CPU的PG,如图

此机联想E40,故障表现为开机0.2-0.5的电流之间,开机瞬间掉电。大家知道开机瞬间掉电的机器大多数要不就是有短路,要不就是有PG没出来。拆机先裸板试了几次,都是掉电,确定主板问题。

  首先量了各大电感均无短路,然后打住各电感在按开机,看看开机瞬间有没有电压,得多试几次,因为掉电很快,一次并不能试出来,打到显卡供电的时候打了好几次都没电呀,以为显卡供电的问题,直接换掉显卡供电控制芯片可能是有连焊,上管击穿,换之,芯片换之,量显卡无短路打阻值10欧左右正常,在通电,还是掉电,量显卡电感这次有电压变化了,再量CPU,也有电压变化,只是瞬间掉电。没办法乖乖的看图纸吧。。

  打开图纸先量了下EC的HWPG,有3.3V的瞬间跳变,证明前级供电都正常,然后是CPU的PG,如图

最后快下班了拿风枪低温度稍稍吹了下南桥HM55的,上电竟然亮了,再次问一下各位大师EC发出S5-ON的前提条件是什么,跟南桥有关系吗。、南桥灌黑胶的,不敢轻易动,这个问题哪位修到过

网友:
图纸附上,各位费费心

网友:
那么多人看没人给讲解讲解么

网友:
S5-ON是不是应该是开机后才出的,为什么待机时就有开机时反倒没有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南桥接受EC发给南桥的EC—PWRGD脚虚汗或南桥在得到EC_PWRGD后还有一条由CPU电源管理芯片发出的VRM_PWRGD给南桥虚汗 或南桥在的到这两个信号后要发出平台复位PLT_RST和H_PWRGD这个价虚汗吧

网友:
记得一二月份左右,intel说过HM55低温掉电最初生产的,更换新一批的。那种南桥很怪,用手摸着可以开机,不摸他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