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19寸液晶花屏故障

楼主(2012-11-30):
机器出现了花屏,如图。5V12V及驱动电压,屏电压3.3V全部正常,请问下是哪里出问题了。。。排线接触是好的。。

网友:
机型是TFT19WHM5HDWCANE,`驱动芯片为tsum16AK-lf-1。

网友:
点屏看看,好判断一点

网友:
用通用板点屏试一下

网友:
像是屏坏了,测一下屏上的工作电压吧

网友:
加焊屏显IC试试

网友:
屏的问题吧

网友:
感觉是屏的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都是换通用驱动板。测试 一试便知。。

网友:
换通用板。。能测试75%  换原装驱动板100%

网友:
手上没有通用驱动板啊。。。

网友:
先用点屏工具点下屏 ,看看屏是不是好的。

网友:
通用驱动板  试一试  不行那就是屏坏了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用通用板一点就可确定了

网友:
换通用驱动板试一下,网上有很多卖的,10几块钱。

网友:
通用板好像有好几种吧。。我哪知道我要哪种呢

网友:
同意上面几位的观点,用通用驱动板点屏排除一下,然后你又用这个机子的板子去点一下其它的好屏测一下板子。不过按我个人的经验觉得屏的问题几率比较大。

网友:
手上有一块乐华2120的驱动板成不??
开关要怎么接?

网友:
换上2120的板后不接屏线白屏,接上后直接就不能点亮了。。。是不是屏线也要换啊

网友:
个人认为还是驱动板问题。因为原驱动板装上去不但花屏而且无信号输入时不会自动关零保护。。。现在的问题是要搞块什么样的板来代换

网友A:
机器出现了花屏,如图。5V12V及驱动电压,屏电压3.3V全部正常,请问下是哪里出问题了。。。排线接触是好的。。
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