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蛋疼的HSG1064(25寸液晶显示器)

楼主(2012-11-30):
今天接修台瀚视奇25寸液晶,故障为暗屏,一看就是灯管问题,给客户报价后开始拆机维修,一试果然是灯管的问题,上下各有一条灯管不亮,拆屏,哟。里面烧得不成样子,又非常脏,全部灯管都要换了,换就换吧,换好灯管小心地装好屏,满怀信心试机,果然亮了很多,可是一下子又黑屏了,晕。再测,只要拆掉任一根灯管再外接一根就一切正常,四根同时就不行,不知是不是灯管焊接不好,哪里有点漏电吧,高压用的芯片是OZ9933GN,这个芯片极少看到过,也没查到有PDF,不知怎么去保护,如有知道的高手烦请告知一声。谢谢!

补充内容 (2014-11-17 18:07):
最后还是灯管问题。换了另外四根才搞定。那灯管拆出来也能全部点亮,只有未端稍微有点暗。

网友:
用外接一个高压板试下,看是不是正常!如果也是一样,那是电源功率不够所至!

网友:
电容鼓包,还有屏线,主板,屏坏了,

网友:
如此简单的问题。。。      像这种情况2个点引起的:1、高压板上的启动电容。把启动电容的容量改变一下。比如把12J3KV可以换个15J3KV的。 换的时候不要上反了。它没有正负极。但有正反面。每个启动电容表面都有字。你看它原来有字的那面朝哪边你也朝哪边。2、就是你说的去保护。OZ9933应该是把6脚或7脚吸空。去保护解决故障的几率比较大些。

网友:
暗屏的问题一般屏都是好的吧  看看改个高压试试

网友:
我也修到一个这样的,呵呵 。。可是我搞定了!
换了灯管有什么用?哈哈。。治本不治标,把灯管的线都换掉这款显示器才算解决啊!

网友(点评):
也不是线的问题。换过了

网友:
上次有一台明基24的。我把灯管会换了,还是黑屏。

后来把原来的灯管焊回去,不黑了。

说明灯管还是有好和坏的。有些屏就是不能用便宜的灯管。

网友:
那就是你的焊工问题了。。

网友(2014-11-17):
可能是高压有问题了

网友:
去保护吧,换上的灯管估计不好,过流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