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0AB不触发维修案例

楼主(2012-11-30):
  机型:华硕K40AB
  板号:K40AB(华硕自己代工板子)
   故障:有待机电流按开机键无反应
   维修过程:接到机器通电测试按开机键无反应(这下心里暗喜,有通病开机按键易坏),接着就拆机拿到裸板,首先侧开关正常,那就慢慢查吧。测各大电感没有短路也没+3SUS、+5VSUS待机电压,纠结中...是+3SUS、+5VSUS电压不出造成的不触发?找图纸,从图纸看出此机是开机后才出+3SUS、+5VSUS电压,然后直奔EC,查EC供电+3VA_EC、+3VS、+3VACC、+3VPLL都有了,再测开机按键3V电压高低高跳变,心想既没短路有没进液痕迹,既然开机键有跳变,EC供电全出不能开机无非就是EC问题,于是换之,问题解决,开机屏亮......收钱去啦......

     第一次发帖,激动中.......  路过的别忘了顶啊.....

网友:
是加焊的还是直接换的

网友:
这样都算是“精华”了呀。感觉现在的精华贴越来越没分量了

网友:
我晕,这都能精华了,郁闷。

网友:
这帖子属于鼓励贴吧 都精华了

网友:
EC供电正常不触发就是EC的问题?EC要是不正常的话能有待机?求解中

网友:
没图纸没资料字也少都能成精

网友:
就是啊,菜鸟想学点本领的,但是就这么点啊,还是精华贴。

网友:
这样的帖子是不值的作为精华贴的啊,难道是发贴的人少了?

网友:
发现现在华硕的板子越做越垃圾了

网友:
最终是换的EC就OK了,不错哦!鼓励新人发帖了。

网友:
   哇!
精华贴就这样?

网友:
,嗯,楼主EC工作条件没查完的说,南桥条件没查的说,还有华硕机器的BIOS是参与触发的说,不过楼主运气是杠杠滴!!!

网友:
老兄,你运气真好,连时钟都没测.....

网友:
第一次发贴,应该多鼓励

网友:
还是换一个号!!!!!!!!!!!!

网友:
哥们你就会查电是吧   查电高手

网友:
是加焊的还是直接换的
想知道

网友:
老兄,你运气真好,哈哈

网友:
+3VS 是不是触发后才有的

网友:
替换法用的不错

网友:
谢谢分享,懂得思路才是关键

网友:
没那种精华贴的感觉啊

网友:
我是不知道什么是高技能,但是这样的思路我学习了。

网友:
不错!! 一过多月能怎出这样的贴。值得鼓励!!!!

网友:
ec工作条件满足  本身坏

网友:
有的机子折下来就好了 然后装上去 立马可以收钱

网友:
这样的 帖子 不能算是精华吧

网友:
虽然鼓励新人发帖 加电分鼓励一下就可以了吧!精华,"精"在哪,“华”在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有待机芯片吧

EC的供电为待机芯片的线性电压发出,EC供电不正常就所谓线性发出不正常,何来待机只谈

网友:
直接换的,把EC换了就好了

网友:
有时是虚焊导致的

网友:
我碰到一个K40AB进系统蓝屏    还是2台一起碰到的

网友:
晕 这都算精华帖   那我也在这赚2下载分了

网友:
还好不是bios造成不触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