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010进水二修机和换下的一堆元器件

楼主(2012-11-30):
     好久没发贴了,这段时间都比较忙而且本人也比较懒惰,所以--呵呵!!!好了入正题吧!
     今天接修一台DELL N5010 客户说进水开不了机,之前在另外一家公司修过,修了两天后工程师说没工具修不了,叫他取走。当我接过机器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并不是没工具修不了这么简单,应该是被他搞得面目
全非了,固障都没查出来。又或者是他把固障扩大了或做过手脚了。先跟客户说好修好的话500如果要换
板的话就另外给他报价,客户同意。
     上电,待机0.05A待机偏高。迅速拆机,目测主板,显卡被人加焊过,3.5V供电芯片及MOS管都被人动

过,而且没焊好.再他细看声卡上有个小黑点,用刀轻轻的刮了下居然变成了一个黑洞——烧了! 直接取下来扔掉.
     静态下测公共点对地阻值,9欧严重短路,再测各个电感除3.5V外全部正常。于是断开3.5V电感测公共
点对地阻值正常.这种情况下3.5V高端MOS管绝对KO了.直接把3.5V MOS管全部取下来测发现5V的低端管,3V的高端管和低端管全部击穿 ,果断换掉.
     再测3.5V电感另一端的对地阻值发现一个为0欧一个为9欧.这种情况下烧机大法比较实用,直接用3.3V烧发现南桥烫得厉害,不用多想直接取下南桥 (当然我也测过南桥北后的电容和南桥正面的两个电容都是0欧才取的.).
     再测3V电感阻值已经正常了5V电感还是0欧不管他,接着烧.发现PU5101烫得厉害 ,测附近的电容也为0欧,取掉.
     再测5V电感已经有20多欧了,再烧,这次电流明显低了很多,只上升到0.15A左右,也没有元器件有明显的发烫,心想管它的出去抽支烟再说.抽完烟再回来摸,这次有点收获了,发现在3.5V芯片有点发烫 ,直接下掉.
     再测5V电感发现有25欧左右,还短.再烧!这次悲催了一个都不发烫了.火了直接放那没管它,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后再回来看,这次有新的进展了,在3.5V芯片附近有个双二极管有点微微发烫 于是果断取掉,
     再测5V电感110欧终于正常了.重新把所有的零件找好装上上电试机.待机0.015A 漂亮!!!!测3.5V电感熟悉的3.5V终于出来了.
     漂亮的待机出来了,再测开关板上电压也正常,按下开关--悲剧呀,不触发.测南桥的32.768居然没波形 ,
南桥没做好或者南桥坏了?????????????这下可悲催了,没模板,那个桥是我花了半个小时眼睛都看花了万能模板植的.如果要换桥那多麻烦.
     先做简单的再做难的吧直接找了个32.768焊上再触发,终于上电了.0.4-0.6-0.8-1.2-0.9-1.4终于显了.上自己的硬盘先试下机省得装好后麻烦,开机-进系统 -跑三D一切正常.装机,收钱!!!!!
      现在可以来数一下换下的元器件了 一共8个,好像还少了一个,重照?算了吧,懒得照随便看下吧,8个再加一个一共9个.呵呵!这也是今年来换零件最多的一块板了吧.呵呵!!!!!
     手机拍摄比较模糊敬请见谅!!!!!!!!!!!!!!!!!!!!!!!!!!

补充内容 (2012-12-2 10:57):
烧机法电流限制在1A左右,不要盲目的烧,不支持动不动就烧的,除非有非常严重的短路才去烧.如果只是烧系统供电部分建议取掉CPU断开显卡部分再烧.另外多多加分呀!!!!!!!!

网友:
修的思路好清晰

网友:
呵呵  看来烧鸡大法不错呀  很适合短路的机器  值得一试

网友:
手法熟练,思路清晰,不愧为高手!

网友A:
楼主,请问下3.5V电感正常对地阻值应该各是多少

网友:
感觉楼主挺能烧的嘛。。。。。呵呵呵。。。

网友:
楼主推荐一款可调电源吧

网友:
楼主真牛这种桥我就没有换好过,植株不上啊

网友:
呵呵  网卡还能用么?只能飞一个了

网友:
  楼主,厉害啊, 不值何时有楼主此版级别啊。

网友:
你烧机大发用得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问下3.5V电感正常对地阻值应该各是多少

70欧左右,我这台机3V为67欧5V为110欧

网友:
楼主烧的好呀!

网友B:
楼主厉害 好经典啊 一路烧过来就好了  真有速度  要是有录像就能当教学示范了吧
弱弱的问一句  有没有可能当所有发热的原件都拆掉  并且待机电流正常  焊上所有更换的原件  再次出现短路的地方 求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厉害 好经典啊 一路烧过来就好了  真有速度  要是有录像就能当教学示范了吧
弱弱的问一句  有没有可能 ...

那种情况只有两个,一,你取下的元件没焊好,二,后继还有微短路没烧出来,但不可能烧大芯片,最多烧3.5V IC.及低端MOS管.

网友:
500够给力,我们边怎就没这行情

网友:
不错啊,这么维修你都能修好,已经是高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种情况只有两个,一,你取下的元件没焊好,二,后继还有微短路没烧出来,但不可能烧大芯片,最多烧3.5V IC. ...

谢谢楼主  明白点了  想你致敬

网友:
牛人 啊    何时才能达到这种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