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R61i 965集显求助啊。烧鸡能开。冷了又不开

楼主(2012-11-30):
(图片)

网友:
你是用电源LED灯常亮,还是用电池常亮呀?

网友:
网卡坏了     把网卡拆下来试一试

网友:
电流显示多少呢、上个假负载试试、 看看  供电、时钟、复位 正不正常。  是前  还是后啊

网友:
这个还不好给你说

网友:
拆了网卡看看是不是网卡不良了!

网友:
测量对此组织,还有拆除网卡芯片试试

网友:
把网卡芯片拆掉看看,

网友:
网口灯常亮,网卡坏了啊,拆了看看

网友:
不是网卡的问题。网卡换了。故障依旧。网卡隔离拆了故障依旧。最新发现。由于现在比较冷。室内温度10度左右。。用风枪稍微加热了下南桥,直接能开。通电网卡灯一闪就灭了。一切正常。多次试验,得出南桥只要有一点温度就直接能开。没一点问题。难不成南桥坏了??????

网友:
时亮时不亮的机子,除了虚焊外,还要排查一下滤波电容

网友:
嗯。发现一个电容烂了。换了还是不行